SONY VGN-S36C,屏不显,外接有显。

楼主(2008-10-19):
一台VGN-S36C,最初问题是有自检,屏无显示,外接也不显,重做显卡后第一次开机显示正常,第二次开机不显了,但外接显示正常,能进系统,后来换过屏,测过屏线,检查了LID开关,都没有发现问题,屏供电没有,背光也不亮,外接显示始终没有问题。补焊了显卡也一样。

        记得以前也遇到过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是进水的机器,修好之后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后来莫名奇妙的又好了,但这个机器怎么弄也不要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方向啊。

网友:
如果休眠没问题,估计还是显卡吧,屏线和屏问题的话白屏或暗屏,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显卡没发出信号了,不知对不对,个人猜测。。。

网友:
顯卡的可能性最大,但實在不好做,SONY板子很硬,但缺少的是韌性,所以很難成功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啊

网友:
绝对显卡没有做好,取下重做就行了。

网友:
如果做显卡方便就先做显卡

网友:
先把屏的供电弄好在说兄弟!!1屏的供电都没用高压板能工作?还是灯管能工作!!

网友:
你压压左上方的屏背面试试.遇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了新显卡也是一样啊。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个戴尔也是屏不显也不亮外接正常你的本好了没给点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