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上MOS管击穿

楼主(2008-10-19):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我有一块845的板子,上面的有个70T03S (TO-263的封装)坏了, 然后了买了相应的MOS管,但是发货家发了70T03H(TO-252的封装,G S脚间距跟TO-263差不多), 两者是否可以通用?????

先行谢谢了!!!

网友:
你用表笔测试一下,只要都是一个类型(P/N)的就可以用

网友:
是给 CPU 供电的!!!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