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老大来解决下CMOS保存后不显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今修一GA 7VT600,用2500+的CPU,保存CMOS后不显,测各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一块2500+的CPU还是这样,刷BIOS,换32.768晶体,换了CPU附近的电容还是这样,换了一个2000+的CPU后OK,可是客户用的是2500+的,没招了,麻烦老大来解决下。

网友:
测量一下用2500+的时候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CPU的频率设置问题吧.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和你一样的CPU故障差不多   后来重设置了C模式里的CPU频率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或手工修改CPU倍频应该能行的

网友:
上回有一板重做北桥后就这样了。估计北桥也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