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按开机键主板不触发,强制开机能正常跑码

楼主(2008-10-19):
有块清华同方机拆机的845主板,开机针5V电压正常

1、主板按开机键不能触发,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强制通电能正常跑码,能进XP系统正常运行
2、有时拔掉20针电源接口,再插上,也能用开机针正常开机,过几个小时又开不了,又出现上面 1  所说的情况

本人是新手,请高手帮我判断一下大概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估计是io问题,跑跑线看看

网友:
谢谢LS两位的分析
再补充一下:现在开关针有5V电压,在 2 所说的情况下,可以短接开关针进行开机,但关不了机,只能强制关机;用XP软关机时,会自动重启,并在POST自检后死机

网友:
先要看看机箱开关是否完好,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开关短路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