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40M

楼主(2008-10-19):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如果有请共享一下经验
D640M,开机三个灯同时亮,等一下就灭了,重开也是这样,用稳压电源开机到0.17左右的电压就停了。希望大家
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是CPU不过,压网卡试试看 或检查CPU供电出来没 这么小的电流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先拆下来检查一下,搜索论坛 以前有很多相关经验

网友:
这个网卡是不是BGA的,就是一般的芯片。PCU供电没到,北桥部分的供电已经到了。谢谢本本波的回答

网友:
640m 这个现象碰到过几台是北桥不好的!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查下3207工作条件。。。

网友:
去掉那个网卡 在开机 看跑码不?遇到2 台开机无显的 去掉网卡在开机机器就亮机了

网友: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是网卡

网友:
LZ又没又刷个BISO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