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BB扫描全是!!!!,重建译码表提示出错

楼主(2008-10-19):
如题,在论坛上查了好多都是说重建译码表就好了,但我重建后,根本就没有修复,PC3000都买了好长时间了,一直不会用,急啊,哪位大哥,帮忙给个关于这种问题修复的详细的介绍,谢谢了。

网友:
检查固件
肯定有模块坏了

网友:
如果固件没问题,那可能要全盘擦一次。
我的应用感觉是WD和IBM的盘好象都是只要动过P表,就一定得在重建后要低格或全盘擦一次才行。我现在这种盘一般都擦两次后用3000扫好几遍,一次性加P,或先加G,等再也扫不出坏道后一次性转P,再热插拔到WIN下(先插数据线,再插电源线,移除时相反,此操作有一定风险,大家自己斟酌要不要用,不过我试过几百次没出过问题)在设备管理器中认盘后用VCR擦(一般擦除速度能到30来兆,而且遇到不大容易擦的地方不会象MHDD那么容易退出,硬盘失去响应可拔掉硬盘电源线再插上重新认盘后再输入开始地址后再擦,DOS下MHDD一般只能到8兆左右,我现在一般擦除都是这么做的)。

现在的IDE硬盘一般还是可支持热插拔的,因为基本上所有信号线上都接有串阻,有些主板上IDE口上也有,这些电阻在阻抗匹配的同时,还能有效防止热插拔时信号线相连的IC脚产生栓锁现象,然后热插拔要求的通电顺序一般是先地,再电源,再信号,或先地,再信号和电源等其它的,移除时正好相反。硬盘连线上本身没有如USB口那样的长短脚保证上电顺序,所以我先插信号线(上面有地线,而信号线本身因为硬盘没加电而不会烧),再插电源线。

网友(2009-02-22):
我没有  没有试过~~~~~~~~~~~~~~

网友:
好方法,  我使用过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