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片昂达P4D3主板检完内存就死机是什么事呢?

楼主(2008-10-19):
有几片昂达P4D3主板检完内存就死机是什么事呢?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打IDE口AD线阻值,确定是否为南桥故障~~

网友:
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请高手帮忙谢谢!!!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检察内存槽到北桥的电路.电压,AD线

网友(2008-12-21):
我以前修到过2片GA 的主板检测到内存死机。故障事内存电压偏底。只有2.3V 两个mos管换了。二级管的位置直接连线 有2.6V电压。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