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应器

楼主(2008-10-20):
CWT-250BD電源供應器  使用上有問題請教各位
1.加電源未上主板---有異音 嘶嘶聲
2.加電源上主板------啟動主板異音消除
3.加電源上主板------ 上DEBUG卡上電源燈號(5V  -5V  3.3V -3.3V 12V +12V)皆正常
   進作業系皆正常(DOS OR WINDOWS),
  退出系統關機後 DEBUG卡上電源燈號(5V  -5V  3.3V -3.3V 12V +12V) 閃爍不停,經2-3分鐘後才停止.
4.懷疑電源供應器有問題,拆開電源內有二電容爆漿(如圖) 2200uf 6.3v,更新候狀況依舊.
5.再度檢視 電源供應器 ,不慎觸及左邊較小的散熱片被電得哇哇叫,電表量測後有120v的電壓
   散熱片上兩個晶體管正常與散熱片無短路.
6.無思路了請前輩們提供良方

謝謝

网友:
拆了电源线路板看下一般散热片不连线路的。关于异响,建议把大电容换掉。

网友:
先来张背面的电路图吧,资料还是不够啊。还有,左边的散热片两个开关管是一样的吗?图片上看不到的是小的吗?把电路板背面的灰尘洗干净,看看有无炭黑,有的话用酒精之类的洗掉。开关管长期工作针脚很多都有积炭的,导致绝缘性降低。

网友:
補上背面圖 請指教 謝謝

网友:
漂流的小舟
多謝指教 更新470uf 200v電容後故障依舊

网友:
大只佬
多謝指教 依你指示作後故障依舊
找線路後發覺 散熱片有一接點與大電容的負極連接在一起

网友:
消除法已確定是較小變壓器的聲音,具續努力中

网友A:
“.加電源未上主板---有異音 嘶嘶聲”,问题应该在5VSB待机电源上。一般是输出滤波电容坏容易造成嘶嘶声,另外我还见过启动电容容量降低、开关管吸收二极管击穿或漏电、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特性变坏造成嘶嘶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電源未上主板---有異音 嘶嘶聲”,问题应该在5VSB待机电源上。一般是输出滤波电容坏容易造成嘶嘶声,另外我还见过启动电容容量降低、开关管吸收二极管击穿或漏电、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特性变坏造成 ...

同意楼上观点。该电源的小变压器应该是辅助电源变压器,而且只有单路输出,楼主可以检查该变压器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有无故障。主开关管的散热片一脚接在200v电容的一脚上,有100多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多謝九樓意見,查一下開關輔助電源線路,有新進展再向各位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