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精英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20):
精英P6IPAT 主板 由于内存有时认不出来,我加焊一下内存糟,显卡也有时认不出来,我加焊一下AGP糟,就不能启动了,不能跑码,主板没有短路,请问是什么问题??

精英P6IEAT 主板 滤波电容都暴了,我更换了四颗同一参数的电容上去,主板可以开机,但是极不稳定,不定时死机,可以进BIOS,放着多久都不会死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槽接触不良,加焊就行,没这样修过。
死机查:各关键点供电电压,换内存,换内存电容以及全板大电容。

网友:
接触不良以清洗刷为主!不稳定有可能是软件造成的问题!

网友:
清洗内存插槽,把主板的大滤波电容全都换掉.

网友:
可能是内存那里的效应管有问题

网友:
考虚一下CPU座子问题,精英主板的通病

网友:
像这样修主板 很累的  就当不开机修了~

网友:
精英P6IPAT
我挤压了北桥(估计有一点虚焊了),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插AGP显卡,就会一长两短,认不到显卡,插PCI显卡就完全好了,这样要怎么修??

精英P6IEAT
我把主板所有的滤波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还是死机,(死机表现:插入U盘,开机到第一个界面就死了,如果不插U盘,一般到硬盘加载系统的时候死掉,或者加载光驱里的启动盘就死掉了)

网友A:
第一张板子估计要加焊一下NB

第二张板检查一个各供电点,刷一下BIOS.………………这种死机的板子如果常规检查了都还不行,就没有多大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板子估计要加焊一下NB

第二张板检查一个各供电点,刷一下BIOS.………………这种死机的板子如果常规检查了都还不行,就没有多大维修价值了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上只有风枪..加焊的话一定会挂掉.现在好好的就好好的用吧..

第二块板确实头大..太多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