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风枪使用技巧

楼主(2008-10-20):
今天收了一个主板是加电无显示,在更换IO时,因为IO与电源插口比较近,在吹的时候电源接口有溶化的现像,如图,各位老师在吹类似于这样的元件前,需要做什么预防工作吗?还是我使用风枪的方法不对,请指教一下.

网友:
也许我说的不对,可以用纸掏个洞刚好能吹到IO大小,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把风调小,这个很重要!你把IO周围都搞黄了,是放松香的吗?

网友:
温度、风量、距离是要多练习的,光理论上讲是掌握不了的。

另可用隔热膜将 附近塑料部分挡一下。

网友:
黄东西是弄的焊锡膏,可能是因为风速调得有点大吧,我今天再练练,把风速调小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局部温度没掌握好.多练习就不会的.手生时周围用高温胶布贴住

网友:
局部温度没掌握好.多练习就不会的

网友:
可以用隔热胶带或者用下加热的方式。

网友:
超市里有铝箔胶带,很好用的。

网友:
我们使风枪的时候都会用铝箔把容易烤糊的器件盖住。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在这里学到了知识

网友:
这个嘛~!慢慢就熟练了~!初次接触的话要掌握技巧。记得在吹之前旁边用高温胶纸贴一下,吹芯片的时候要转着圈吹,使整个芯片同时加热不要局部加热即可~!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图片在!怎么就没一个专业的的答案
这种情况下在背后加焊比较好! 个人主义

网友:
随便说一句,不知道好不好,把上面和左边的塑料件拆下来。

网友:
建议楼主不熟练的话,先不要拿客户送修的板子试验。
可以找块报废的网卡或有大ic的电路板试试手,有感觉了再上板子实操。
我现在没事了就拿论坛买的风枪吹网卡练手。

网友:
看来还要多练,维修是以实践中提高技术,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先把风枪加热,但是不要对这任何东西吹,等热了之后马上对准芯片快速加热,好后芯片拆下来的同时也要把风枪挪开,这样塑料就不会融化了(但是要快哦~~~)!
(这可是我自己试出来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后面加热的话,虽然你看到塑料没有变,但你拿东西去动一下塑料,你就发现塑料早就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后面加热的话,虽然你看到塑料没有变,但你拿东西去动一下塑料,你就发现塑料早就软了!
(我不知道这个几时自己发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