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绿块的位置?

楼主(2008-10-20):
用MHDD测试显示有几个绿块,也修复不了,怎么能知道绿块的具体位置,然后把那个位置造成坏道,就能修复了。测试的时候跑得太快了,一瞬间就过去 了。根本看不清位置 。

网友:
MHDD不知道,反正用VCR可以勾上绿色的,让它也加入LOG查看。
少量绿块很正常,根本不用修。就算是新硬盘或刚SF完硬盘的也会有少量绿块的,只是这里读写稍微慢一点而已。也许只是要跳过这些LBA范围内真实CHS值范围所对应的P表内扇区或寻道G表替换的扇区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而已(刚好此范围里的G和P表记录较多且分散),象这种情况除非你手工加入P表时设个很大的长度或屏蔽所在的磁道(但是没多大意义,要那么完美干什么),否则是没有任何工具可解决的,我想硬盘原厂也不可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麻烦告诉一下,VCR是什么软件?给个介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vCR测试时有个超时的选项是干什么的吗?

网友:
几个绿块是没什么,可我有几个6E的会越用越多,用MHDD擦一下又少了可以用.这样的盘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
6E的盘,磁头不稳定.就会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6E的盘必须跑完SF,而且尽量不要用所谓优化了的流程,最好用它自己的流程跑,如果完整的跑完流程,那么这个盘95%OK,不会出现什么绿快什么的,这是维修6E后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