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按键惹的祸!

楼主(2008-10-20):
如题:

     上个月接修一台17''液晶显示器.来时开不了机.亦无指示灯,(啥型号搞忘了)

     测电源12V-5V正常,因此怀疑主驱动板坏.(按老套路来.呵呵)

     用一新板试机故障依旧!(哎呀呀呀呀!!!头大了!)

     正愁眉不展时突然发现面板按键其中有一只有霉变现象(此时灵感一动,会是它惹的祸?拆下按键测得有几K电阻)

     用一新的按键换掉开机(哈哈!!!!果然来米了!!!)

     为免后患,换了所有按键!

     为此提醒同行,少走弯路!(起得太早,还没睡好.去睡了!!!88)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时可以点亮有时又不可以点亮开关灯,原来是亮度的按键坏了!

网友:
不错 细心可以换米哦

网友:
我有碰到一台亮度不能调节,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哦^_^

网友:
我也有过.后来还是没有搞定...哎..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偶也遇过这种现象

网友:
我们一般也都是全部更换的,以免用了几天别的键也不行了

网友:
不错,有时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修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
液晶按键坏的不少。CRT按键坏的也有。

网友:
好多不加电也都是按键引起的,我见过几个

网友:
检查小问题再查大问题

网友:
就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把机器修坏了。

网友:
其实按键是很容易坏的,一般时间长了就要在维修时全换掉,这样才好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查了半天没有结果,放了几天,昨天拿来再看,看到按键有点不顺眼,就用万用表表笔碰了一下,由于没有关电源,突然有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换了,搞定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在论坛中发过  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谢谢,以后看来要小心按键了
真是毛病太多了。

网友(2008-11-22):
呵呵!长见识了。谢谢大家的分享经验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很多时候把问题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