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最近开始-关闭计算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08-10-20):
845板子,最近开始-关闭计算机后自动重启!!!除非拔掉电源,其他什么办法都关不了,求助大侠
自动重启

网友:
首先,你最近有没有进行什么设置,在CMOS 或电源管理模式等,.其次系统有没有问题(中毒,系统文件丢失---可重装一试.)还有外置设备比如PCI网卡,声卡,USB设备等,最后也许是主板,电源等硬件问题.

网友:
IO心片有问题 代一代

网友:
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具体把问题搞清楚
说的不明白 首先看电压有没问题~!~ 是点一下出现在这个现象还是烤一段时间出现这个现象
说明白点 才好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