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就保护,还有就是插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08-10-20):
一块P4i45gv的主板,插电源就自动开机,上假负载电压都有,内存也有,有点高,2.67V,上CPU就闪一下自动保护,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先换CPU试试,不行的话cpu座有短路

网友:
有两个故障
1:自动上电
2:上CPU断电

先修自动上电吧----检查BIOS跳线 ,IO,ASUS专用芯片.
至于上CPU自动断电,先把CPU供电部分检查,更换一下.   U座空焊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肯定是VCORE这边的问题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这个板子,上CPU一定要风扇扣住才行的,搞了半天才弄明白,这种板子还真难得碰到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遇到问题大家都讨论讨论!

网友:
这说明 这块板CPU座虚焊了,迟早要回来的

网友:
是不是这块板本身就是这样的,有没有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很好经验又学了一招

网友:
肯定是CPU座或NB虚焊了.

网友:
没有那种板子的设计是风扇要扣住才能开机

你的U座或者北桥空焊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CPU座松了
没有办法?

网友:
哦,明白了,学了点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这个板子,上CPU一定要风扇扣住才行的,搞了半天才弄明白,这种板子还真难得碰到啊。

肯定是散热器没有接触到CPU,CPU空烧,上电当然保护了,扣好,散热器正常接触CPU了,当然就好了,这是板卡级故障,有人总喜欢把板卡级故障当成芯片级的来修。

网友:
NB~~~CPU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