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MS-7139 主板,加电触发故障。

楼主(2008-10-20):
MS-7139 主板,加电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诊断卡的灯也会闪烁一下,看起来像是短路保护了,强制触发,找不到发烫的元件,此时测pci-e显卡旁边,VIA南桥上面的两个45N02的管子,G级无控制电压,北桥旁边的50N03也是G级无电压,这三个管子的G都是从一个MS-6的芯片出来的,请问各位一下,是不是MS-6坏了? 另CPU供电管都加了散热片,没有测量正常否,但是量ATX的对地数值都是正常。
另外一个MS-7139板,干脆是不加电,PW开关有电压,是不是也是MS-6的问题?

网友:
MSI得主板多半都是开机芯片问题。

网友:
LZ问题解决没。 期待。

网友:
MS-6 找不上。。。。郁闷。。

网友:
更换了MS-6,故障还没有解决,自动断电的可以加电了,但是复位常亮,看来供电电路还有问题,正在琢磨中。。。。。不加电的那块板子,换了ms-6还是不加电,郁闷。。。。。判断失误!~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和你的那块板一样的故障,没有解决呢。

网友:
不复位查供电,时钟,复位电路

网友:
多半是MS-6环,换个就好了

网友:
打各项供电对地阻值,查内存供电正不正常,实行不行强制触发看看,换IO没有啊

网友:
你的主板查下看是不是哪短路了,主查 各个MOS管

网友:
我这也有块这个板子啊!和你说的一样?没有MS-6怎么办呢?

网友:
不加电的查开机线路,

网友:
先查主板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出问题,在找问题,你都没搞清到底是那个部分出问题才引起短路的,怎么查,吓判断

网友(2009-01-13):
MS-6 我买了 新的 换上了一样的 转下就停了  大家一起研究下吧 有进展了 通知下撒

网友:
把小4P拔了再去点。还掉电说明不时CPU那块的问题。不掉了说明有管子短了

网友(2009-03-07):
有个电容很热是怎么了 啊

网友:
你可以先测12V是否对地短路!维修不是靠猜靠说的,是要有准备的测试过程的。

网友:
这款板子你需要观察,通过仔细观察后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其实有时候问题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上的观察什么地方发现问题了,不要卖关子啊,直接告诉大家呀~~

网友:
乾坤妙一真人
如果主板有问题能观察出来的话,那像版主新城达等高人们那不是要回家休息啦。明显是忽悠人的嘛。

网友:
先确定是保护断电还是不能持续上电,如果是保护断电的话先查CPU供电,再查其它各路供电。否则的话查开机电路。

网友:
我有一块风扇一转即停,换MS-7139 下的三极管OK

网友(2009-08-20):
这个主板 加下电就掉点 故障是Q21 北桥供电的50N03坏了,换完就可以上电了 和MS-6无关的
我遇见的是换完管之后跑到26就开始一下一下的复位 一会又跑一会又复位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只会杀通病了!还是要按顺序来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经验不够就该老实跑线测量,有思路猜想还说的过去,没目的瞎猜运气总不会一直好吧

网友:
先去定下MS-6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兄弟 这个板不加电是Q53 Q54坏了

网友:
卖关子的,这就是所谓高手的通病

网友(2010-03-13):
楼主 :
给北桥供电的 场效应管 有 过热的问题。 板子背面有 过热的迹象。论坛上很多帖子说是 他的问题。
我也正在修理此板。一起努力。 更换 60n30即可。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要想修得好 全靠眼睛瞟

网友:
也有的是一些小的三级管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因重要去跑供电线路

网友:
是给联想代工的吧!我修过把北桥供电管换掉就可以了,我的贴在基地有,

网友:
可能是MS-6故障 期待问题可以解决 并说明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