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掉电

楼主(2008-10-20):
故障现象:不上CPU开机5秒就掉电,上CPU开机电流到0.50A 中间那个灯闪十下左右就掉电,诊断卡跑A3,请老师帮帮忙了
cpu
掉电
DELL
开机掉电

网友:
DELL D600 主要坏IO 你检查IO 和IO周围 元件

网友:
你用力按住开关条下面!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看看内存哟...................A3不就是内存吗?

网友:
估计内存的问题 如果不行换IO

网友:
DELL就是内存槽,还有IO 还有网卡芯片也爱虚焊,和重点看一个内存槽吧。

网友:
上面说的对啊,你把IO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D400也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要换IO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呢
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2009-01-22):
这个电脑就是IO容易坏,是个BGA,还不容易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