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d1 pro 死机后的故障

楼主(2008-10-20):
一网吧拿来几块asus p5gd1 pro 主板说是死机~!可是小弟试了之后是死机后重启就有时候跑不过内存有时重启不跑了~!cpu电压就在原来的1.4V跳回1.0V换了电源芯片也是这一样可是关机10分钟左右开又可以用啦~!不过用了一会又死机了跟之前一样!~查了又没有那发热~!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把CPU周围的供电电容全换了试下!!!!

网友:
比较难修的板
VCORE在故障时偏低.而且要死机

在VCORE偏低的时候,测量一下VID信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