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08-10-20):
原来板子上0.22uf 160v mkp电容 ,能否用0.22uf 250v mpp电容代换?
换过的朋友讲下返修率高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  别忘换5707

网友:
可以换,但是mpp电容代换后感觉温度要高些。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我觉得还是用mkp电容多好。

网友:
可以的!!!耐压值高没事!!!!

网友(2008-12-15):
可以的。耐压值相对高一点,没事的

网友:
因為換這個電容而再返修的沒有 倒是要注意這幾個元件的溫度表現來判斷燈管的電容抗是否偏離太遠

网友:
哇哈哈,拆出来120UF  400V的包浆,换了个100UF  400V的~

网友:
恩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