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老化推测方法

楼主(2008-10-20):
有没有显像管的阴极阻直表呀!灯丝电压为6.4V,我想测一下我这个显像管是否老化了.

网友:
5k以下正常,5-10k开始有老化,10-50k已老化,50k以上不能用了。

网友:
需要什么条件吗?
要灯丝电压吗?

网友(2008-12-21):
不要电,
有电还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吗?

网友:
怎么不要电?灯丝加6,3V。用万用表R×1K档,红表笔接G1,黑表笔依次接R、G、B。就可以看见2楼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