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C1-07循环跑

楼主(2008-10-20):
我这里有块技嘉8i845gvm-rz的主板开机后风扇能转,检测卡C1---07循环跑,显示器就是不显示,求各位有经验的看一下应该是那儿的问题呢?是IO有问题吗?换了能管用吗?

网友:
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是IO的问题,我有一块技嘉的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换了IO就好了,技嘉的主板IO很容易坏

网友:
c1是内存   先换个看看吧

网友:
首先确定内存电压部分没有问题的话,再考虑换个IO试试,不过这个型号的主板,IO坏的比较少

网友:
内存问题!!!檫下内存条上的金手指!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下,如不行可考虑更换IO

网友:
代码循环跳 大多数都是IO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C1指的是内存没过 0开头的多半是北桥自检失败!!!

网友:
换IO吧,技嘉的IO是专用的哦

网友:
I/O或 BIOS先刷BIOS 看下啊

网友:
遇到此问题维修思路是  :刷BIOS---检查IO---检查SB

网友:
先易后难:内存本身,BIOS,内存工作条件,IO不良或虚焊(重点),IO CLK电压不正常

网友:
内存问题看看内存电压和IO电压

网友:
直接换IO,一般会好

网友:
I/O或者BISO问题,换了肯定OK,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肯定是IO坏了~

网友: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C1和C7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代码!)!
论坛里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更换BIOS块再刷BIOS资料
3.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一般是经过小三极管到I/O
4.I/O损坏(80%的可能,一般会发烫!)
那天有个朋友问为什么I/O的时钟不正常会影响内存?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应该这样的。I/O的时钟不正常自然I/O不能正常工作,I/O会连接BIOS的13.14.15.17脚(这四个脚的阻值一般要一样!)!BIOS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了内存循环不过!另外I/O会有线路直接进北桥~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到内存的工作了~
PS:如果BIOS13.14.15.17无3.3V电压,如果上拉正常则为I/O损坏拉低了电压~

网友:
刷BIOS或换个同型号的装上
还不行就换IO

网友:
我觉得换根内存看看先...

网友:
建议有条件先刷下BIOS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不过是时钟芯片坏了,你先测一下内存的时钟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找一下到时钟的线路,或者将时钟芯片换了。

网友:
我修了好几块,一般是I/O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