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5代换问题

楼主(2008-10-20):
对管子的代换,一直是个疑问,不知道哪是关键值

代换  3055LS    管体大一点
    3055LD    管体小一点

拿着资料也不会用,请大家说是代换的关键值

网友:
首先管型要一样(包括封装形式和我们常说的N、P沟),其次就看电压和电流。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管型一样,电压和电流比原来的大就行
图中的等效电阻,开启速度,截止速度等可以不做为代换的依据

是这样子吗

网友:
简单明亮,一目了然,太好了.

网友:
一点几通,十分感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废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