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不能再开

楼主(2008-10-20):
一块映泰TForce6100板,能正常开机,不关机一切正常,关机后就不能再开机,要取电源线在上才行,电源,CPU,内存,换了,一样,关机后pow-sw有3V电压,IO是ITE IT8712F-A,第72脚控制脚在开机短接时电压下降为0V,正常,换了IO后,IO发烫,开头也为换了个坏IO,在换了个新的一样发烫,但用它原来的IO能点亮,就是关机后不能在开机,要取电源线在上才行

网友:
换I/O  或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额,我换了IO了,换南桥的话,没设备    O(∩_∩)O

网友:
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用手触摸一下晶振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的话就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把南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有时候南桥受潮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补充一下:用手触摸晶振的两个引脚

网友:
不行,告了的

网友:
你主板什么型号。? 什么方式开机得。

网友:
你这是开机电路不正常,先测和换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最好看下,主板背面有没有掉电阻,一般是102或01B的反正是掉了或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