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51 板子 1117待机供电对地短路(1117发烫很厉害)

楼主(2008-10-20):
七彩虹 C51 上AM2 CPU
检查 1117 待机供电端对地短路,取下1117,还是对地短路,请问待机是直接进南桥吗,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把网卡和GD75232 扯了在还短路不, 在看看PCI14有没带机电压。  如何还是SB段路 OVER。

网友:
把网卡 8100  下了,还是对地短路,楼主说的GD75232  是什么用的,此版好像没有此芯片。

网友:
割线 找到短路点

网友:
九成

南桥挂了

网友:
待机是直接进南桥的是坏南桥为多,和网卡

网友:
哎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232是串口芯片,经常会在接口与CPU供电之间的地方,或是内存槽与CPU之间偏上的地方

网友:
待机电压是直接进南桥的是坏南桥为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挂了。GD75232是串口芯片,是一种通讯端口。

网友:
我曾经遇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一开始也是换了1117,故障依旧,后来直接把网卡芯片吹下来了,上电马上就跑了,希望能给你借鉴一下

网友:
9.5成是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