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板软排线改通用按键板的讨论

楼主(2008-10-20):
现在很多新机的按键板的连接排线都是软排线的,给我们改通用按键板带来的不变,希望通过大家的讨论,看能不能找个稳定的方法;
我们的做法是:直接用线连接按钮,不用他原来的排线,或者再排线和主板连接的地方,飞线连接接口的焊点上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这样关键的技术改造怎么会没有讨论,看来我多此一举了

网友:
遇到很多三星的按键板,排线是4根,而按键是8键的就比较头疼,最后我们只能把开关和AUTO接通,其他键只能放弃使用功能

网友:
用排线直接来该的建议比较好,飞线如果没排整齐的话,也是一大麻烦哦^_^

网友:
排线的整理倒还是简单的,主要接触点的焊接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三星的板子上有一个芯片是控制这4根线的,如果是用通用板可能就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细铜丝改接就很好,今天刚改好一个17寸的三星液晶按键板,我也是用的乐华通用板,8根线改五根线,好用的,所有功能都能用。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我平时都是用纯铜的网线改的,效果也好行

网友:
用纯铜的网线,这线太硬了,用起来不方便,有时原设计走排线的地方缝隙太小,改粗线后,粗线通过不了很窄的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细铜丝改接就很好,今天刚改好一个17寸的三星液晶按键板,我也是用的乐华通用板,8根线改五根线,好用的,所有功能都能用。

能详细说一下如何把8根线改5根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