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15针D形号信号线如何接!!

楼主(2008-10-20):
一台三星17寸~CRT显示器型号为793MB~~因为有小偷的入屋~在偷主机时~把显示器的信号线~给剪断拿走主机~而现在这台显示器~想接根换一个新的线上去~
可是我手上这条线只得6组~而显示器的~共有10几组线了``~~请问~要是接好~RGB视频信号办入~及行场同步~这样可以不~可是我现在接还是不行~请指高手指点点~
我的新线只有6组了。。。。

网友:
6根线已经够了.RGB各一根.地线一根.行场各一根.刚好6根线.

网友:
。。。。问题是接解决了~可是还是有点毛病~~字符~~有重影~是不是聚焦不良呀~可是我调过了~还是不行了~~要是上大分辨率的话~~屏幕上的字符重影也好重~
还有。。唉。。

网友:
重影是线的问题。
rgb三根线是不是屏蔽线?是的话得把屏蔽层接地。不是的话就换一条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