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ia测试硬盘时的超时值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8-10-20):
Victoria测试硬盘时的超时值是干什么的?
调整这个超时值对测试结果有什么影响 ?
硬盘

网友:
超时值应该是读取硬盘扇区的时间 这个和MHDD一样 如果不能读取某一扇区或者长时间读取不了 就认为是坏的 按读取时间的大小来区分扇区损坏的程度 调整超时值可能会引起检测不准确 一般默认就行 我也没用过 这是我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