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30报0190错

楼主(2008-10-20):
刚接了台IBM T30机器报0190错误,望有修过此故障的高手们指教!

网友:
0190:电池电量极低错误 给电池充电 电池仓

网友:
这我知到,我要的是板上的哪个元件出问题。

网友:
很简单CV16的稳压管坏了

网友:
10欧电阻也有可能的吧;

网友:
好的谢谢了,是一三极管坏了已修好。

网友:
谢谢分享啊 :) :)

成功断 -5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