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08-10-20):
故障原因 被雷击 网卡 显卡烧毁 (独立)
改成集成显卡后 正常开机 进系统就重新启动 进WINPE 也会重启
主板型号 三帝P651ML 南桥芯片组 矽统 962L 用检测卡跑码显示 D0
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补充 请指点
第一次提问 请多多关照

网友:
cpu的温度高吗,试一试给cpu降温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查下电容有没有漏电和短路,我试过有一主板一小时左右就从起一次,换电容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