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据说师傅们都用U盘做系统了,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2008-10-20):
怎么有的新机子不能够U盘自举,cmos有此选项呀!我用的技嘉P4的板子
新机
U盘
技嘉

网友:
首先,你得看cmos启动顺序项里面,有没有usb-hdd项,有得话,先把该项设置好,然后保存后重新启动就应该可以了,前提是U盘已经做成了启动U盘

网友:
但事实上现在还是有大部分老主板不支持usb启动,主板本身也是通过pci来支持usb的~甚至还有不支持光盘启动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