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v-x se主板北桥附近一三极管烧了,知道型号的进,(已解决)

楼主(2008-10-20):
如下图:什么型号的,能用什么代换,谢谢,

找来一块同样的主板,三极管型号为9452,把此三极管焊到烧的那块主板,还是原故障,北桥无供电,一角为10.95V,基极为1.62(由AGP旁9915H一角提供),把此三极管又焊回原来的主板,和此主板一样的毛病,最后用9915H代换此三极管,故障解决,用同样的方法代换,原烧坏的主板还是一样的问题,由此判断北桥坏,

网友:
两块板全好了,谢谢各位了,第一块主板是客户把CPU插反了,造成短路,烧毁了北桥供电,检查中发现北桥无供电,换给北桥供电的三极管,此时主板还处于短路状态,所以北桥无供电,量北桥供电线路,发现电容全部短路,拆电容,电容是好的,后来把CPU拆开才发现是CPU安反了,几根针接触在了一起,接CPU针,此板OK。

网友:
汗~~~好弱的问题~~~目测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