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北桥烫手!

楼主(2008-10-20):
客户拿来时被别人做过显卡,开机测试发现可以正常跑码但不显示,按键盘有反应,观察发现北桥里面有根铁丝,就先把北桥换了,现在可以亮机,但北桥超烫,用几分钟就死机了,旁边的供电管和电感都烫手,供电芯片、MOS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你是单板测的吗?6150的北桥发热量本来就很大,要装风扇测机!

网友:
再不行就把风扇改长转的看看,我遇到过,桥没做好的话发热量也超大。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同仁的解答,机器已经搞定了。
修复动作:在北桥与散热片之间加了一块导热垫。
原因:可能是别人修过之后忘记装垫子了!

网友:
观察发现北桥里面有根铁丝???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
问题同上,北桥里面都有铁丝。
那个铁丝摆的位置可真好 没导致短路

网友:
北桥发烫你 也不能排除供电有杂波的可能的你可以先断了温控试试看还死机不一点一点的排除桥不一定了《换过了的了是吧》呵呵

网友:
呵呵!那是人为故障啊!现在很多人都那样搞的自己修不好的别人也别想修好,但是有时候仔细一点你也能发现人为故障出在哪儿了

网友(2009-04-07):
刚看标题,还以为是通病的呢

网友:
DV6000 AMD 的机器做好BGA 之后一定要改风扇。。 不然3天返修。 这个机器改风扇只要把白色的那条线 拔出来风扇就可以最高速度长转了,跑3D 都没有很大的发热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