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T705液晶显示器二合一屏电路白屏

楼主(2008-10-20):
大家好,各们高手们好!我有一款明基Q7T4-T705液晶显示器,一开始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打开以后换了一个整流桥\光耦\431后供电正常,但是现在是白屏
它是二合一屏电路,请问是什么问题呀,高手快些帮忙解决呀,着急中^^^^^^^^^^

网友:
检查驱动板电路................

网友:
屏供电电路问题,查屏内电路

网友:
先找到屏編號再找規格書
看看屏電壓是多少
在屏接口第幾腳
測量電壓
電壓正確表示大概沒驅動板的事
往屏裡追修電路
如果電壓不正確
拔下屏線再測一次
仍不正確就應追修驅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