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通电不亮维修过程

楼主(2008-10-20):
客户送来一台ASUS M2400 笔记本,故障现象是开机通电,各部分供电电压正常.屏不显示.
拆机检测用示波器测MINIPCI的PIN84有波形但是闪一下就没有了。如此看来CPU应该在正常工作,属于开机挡机。从波形来看,应该是检测内存不过。
先在官方网站上下了M2NE的BIOS,重新刷新BIOS后,故障一样说明BIOS没有问题。
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去测阻值,在内存插槽插上打阻值卡,经测试发现有两条数据线阻值和其他相差太大,其他阻值都是195而这两条数据线一条阻值为154另一条为163。显然不正常。跟线发现这两条数据线经过一10欧排阻后分成两路,一路直通北桥,另一路到两个集成在主板上的内存颗粒上。
问题肯定是出在北桥或者集成内存颗粒上了。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取下一颗内存颗粒,阻值还是不正常。再取下另一颗,阻值正常了。说明就是这颗内存颗粒有问题 。
现在再来测MINIPCI波形,还是和开始一样。加上扩展内存条,波形跳变正常,明显跑过了显卡。但是接外显白屏,而接LCD不显示。分析可能是主板需要用板载内存划做显存,所以导致外显白屏,而LCD不显示。
板载内存颗粒为HYB39S64160BT--8,而手头没有现成一样的芯片,从联想主板上找了一个型号相近的HY5DU561622DT--J,都是现代32M颗粒,应该可以通用。先是装上开始取下来的那个好颗粒,还是不显示。再装上替换的颗粒,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认内存容量正常。
故障就此修复。
以前听说如果板栽内存坏了,可以全部取掉,直接用扩展内存。不影响使用。没有试过是否可行,但是本机在不上板载内存时开机波形正常,而显示不正常,表示这种情况下,板载内存不可或缺,如果非要取消板载内存,可能要在BIOS里做相应改动吧。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楼主为什么要测MINIPCI的PIN84,AD9呢,其他AD线不一样吗。

网友:
其他AD线也可以测,但波形会有些区别。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所以不明白如何看波形分析故障,需要向楼主好好学习,有几台机器都是供电部分正常不跑代码的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
恩 M2400板载内存的确容易坏呀  呵呵

网友:
楼主很强呀!用示波器修机就是爽,可惜俺这是台老古董!

网友:
是不是用示波器代替检测卡
现在新的小MINI测哪个脚啊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用示波器这么熟练,得好好学习

网友:
现在新式小MINI槽测试点为:窄边靠近中间卡位的第一脚

网友:
希望楼主能发一些用示波器维修笔记本的知识供大家学习..

主要是测些什么点能判断什么信号的好坏..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工厂里干的?示波器我学的时候学习了一点,但外面这些维修公司好像没几个有示波器的吧,所以也没买。

网友:
楼主你测试的是什么信号,能详细和大家说说不

网友(2008-11-28):
只要测试32位数据线的任何一跟就行,只是测试出来的波形不一样罢了,

网友(2009-01-19):
这是我邻居啊,维修门面就在我旁边啊,太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