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8-10-20):
液晶显示器价格的不断下降,液晶显示器不再像以往那样尊贵,已经开始大量的普及,大有取代CRT显示器之势,随着液晶显示器的不断的普及,故障机器不断的出现,下面就本人在维修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黑屏故障进行分析。
在分析此问题之前先对液晶显示器的结构进行介绍,下面就是一台液晶显示器的结构和所有的配件
     1、PANEL(液晶屏)
     2、A/D驱动板;
     3、液晶驱屏线
     4、高压板(又称升压板、高压条、INVERTER)
     5、高压板线材
     6、电源适配器(外置 ,一般都用直流3A/12V),也有部分的显示器的开
         关电源部分内置在机内的,直接输入AC220的
     7、VGA线
     8、外壳
引起黑屏问题有多种原因:
首先是电源电路不正常引起:表现为按面板按键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
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信号处理部分的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8050SD—LM2596—AIC15-01等).
其次是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替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另寻途径找可以代换的A/D驱动板,市场上有好多地方都可以购买到,如果当地市场购买不到的话,可以在液晶之家论坛上发帖看看,论坛上面有很多液晶方面的高手,或许可以购买到你需要的配件及找到你需要的资料。
第二种情况是电源正常,按面板的按键反应也正常,绿灯常亮,屏幕黑屏:
   遇到这种故障就要充分发挥维修人员细心的本性,仔细观察,逐一排查,按键能正常起作用就说明A/D驱动板的MCU还是能正常工作,也就进一步说明电源部分工作还是正常的,黑屏是由于背光没有点亮,有可能是驱动背光的电路出现了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把显示器连到主机开机检查,靠近屏幕仔细观察,如果看到显示很微暗的图象,就证明A/D驱动板的信号处理部分的电路是正常的,问题锁定在驱动背光的高压板及控制高压板开关的功能电路上,(注:高压板其实跟开关电源的工作原里一样,它是利用电子开关控制变压线圈充放电,在另一组线圈感应产生我们需要的高压电压,来驱动背光).高压板常见的故障有高压板本身的保险烧掉引起没有12V供应及开关电压和芯片故障等等,另外就是AD板上控制高压板开关部分电路有故障,引起不能输出高电平去控制高压板的开关脚,用万用表的负表笔接地,正表笔接到控制输出脚,按开关机按键,正常的话是可以看到有电平变化的,还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高压板是不是好的,那就是先找到控制高压板开关的那根线直接接到5V电压上,高压板没故障的话一般都能点亮背光(注:高压板用三根线就能工作,其中两根是12V电源的正端和地,另一根开关控制线)。还有一种情况会引起黑屏,那就是屏的背光坏了,不过如果是双灯和四灯的屏背光同时坏不太可能,坏了其中一条灯管也会引起黑屏,但是跟前面的黑屏故障表现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由于有些高压板具有负载不平衡保护,如果坏了一条灯管,开机后高压板就进入负载不平衡保护状态,会出现闪烁一下再变成黑屏。
这就是我在维修液晶时经常遇到的黑屏故障的情况,在这里总结出来,希望能给维修行业和喜欢DIY的朋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