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300K+和LQ-630K主板不联机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08-10-20):
LQ-300K+和LQ-630K 主板不联机故障需要检查的元器件有74LS06、门阵列、接口电
阻和接插口。
74LS06 和门阵列的检查方法与K3+主板相同,这里不再详细说明,请参见K3+不联
主板维修相关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LQ-300K+和LQ-630K 的接口电阻阻值与K3+主板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所以因电阻损坏造成不联机故障的概率与K3+不同,根据实际情况调查发现这两款机型的
接口电阻较K3+更易损坏。
LQ-300K+的接口电阻这里主要指R170,R171,R172,R173,R174。阻值均22 欧。
LQ-630K 的接口电阻这里主要指R46,R47,R48,R49,R50。阻值均22 欧。
故障特点:这些电阻如果损坏,一般呈开路状态。
测量工具:建议使用指针式万用表
测量方法:测量上述电阻的阻值,如果测量结果偏离标准,则有可能损坏。
注意:测量时最好将电阻从主板上取下,这样测得的是绝对值。如果不取下电阻直接在
电路上测量,那么要根据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A、测量值大于电阻阻值,则电阻一般已损坏并且呈开路状态;
B、如果测量结果小于电阻本身的阻值,则有可能电阻阻值变小或电路其它部分有问
题,这时一定要取下电阻测量。
在不联机主板维修过程中,如果只是74LS06 损坏,可以正常维修。如果电阻也已损坏,
可以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