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喷头最脆弱的地方解密

楼主(2008-10-20):
爱普生喷头最脆弱的地方是喷板背面压焊在陶瓷片上的排线接点,因它的每个接点对应陶瓷片上的小孔,而每个小孔又正对着通向每个喷孔,又由于铜接点与陶瓷片的附着力非常弱(手拿排线轻轻一拉就能脱下一大片)所以在用针筒压洗喷头时用力过大很易把铜接点顶掉使此孔变成了死孔,又使水从此孔进入喷板背面弄湿裸露的排线接点,由于此处喷头里面水不易被弄干,也不易发现。这时装机一开电源主板上的 F1 马上开路打印机只能打白纸一张。而当你查明是 F1 开路但查不出是何原因使F1开路,还要到处找F1,等到换上F1时机器已放了二三天喷板背面的水已自然干燥,打开电源一试正常了但打印有断线。于是你会发现这样现象:用针筒压入清洗液时每个喷孔都会出水,但打印喷嘴检查时却总是固定的缺几根线,初看好象这几个孔的确堵住了,其实这几个孔在打印时已无驱动电流经过当然就喷不出墨水来。
因此,在用针筒压水洗喷头时一定把握力度,尽量要轻,缓。以刚能在喷孔处形成短水柱为好,若这样没能把堵住的喷孔冲通应另想别的方法解决,否则只会扩大故障甚至报废,我就洗坏过二个喷头,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现象。

网友:
很好的经验之谈.用针筒洗怕了,还是超声波安全

网友:
在维修中心现在都是有针头,超声波没人用了。

网友:
我的915也是我洗头后烧的,把F1换了后,还烧了对管,但对管没找到同型号的,找了个替代的,还是打白纸,不知道是对管不配套,还是打印头也烧,还放那呢.

网友:
一般打印头和主板基本都是同步烧坏的,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胆大心细,做什么没风险呢,但洗头这是喷墨打印机最常见的故障!

网友(2008-11-23):
用空的墨盒装上酒精,不停的用本机软件清洗它。

网友:
1个小型超声波很便宜的..不推荐针筒...尤其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很好,我一直用这个办法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F1代表什么..我是新手看不明白

网友:
用EPSON的泡头液最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我也试过,效果不错,但一定要小心

网友:
F1代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