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打印机主板及相关维修经验浅谈

楼主(2008-10-20):
大家好!下面是我在维修过程中的一些小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同时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帮忙纠正过来! 喷墨打印机 C43例!打印机整机检测:首先打印一张驱动自带喷嘴检查,不联机 检查主板靠USB接口附近“DM1 以及附近贴片电阻”联机 检查喷嘴是否有堵头现象 有堵头现象清理喷头;打印空白 检查墨盒是否有墨,如果确认墨盒正常 首先检查头缆(坏,更换),在检查主板“对管、F1、F2”(注意:如果对管烧坏那么说明打印头严重短路,必须先更换打印头在将主板修复。)检测不到墨盒:维修该故障首先检查的是墨盒上的芯片(用芯片复位器激活),然后检查头缆,再检查主板上的93C46(有条件找块好的主板可以试一下,把93C46摘下来看看是什么效果),撞车这个就不用说了,进纸器有两个传感器检查下就行了。泵主/副件坏:这个故障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其反映的故障很多,应该多加注意,因为EPSON喷墨打印机多半故障都出在该元件损坏才出现故障的,其最经典的有下墨不全,噪音,打印走纸不正常,打印到后半部分时不清晰等故障。在维修EPSON喷墨打印机时对主板的维修相对针式打印机较少,一般上述几个故障点都能把机器修好,如果不行用EPSON厂家维修程序进行USB号重新写入或调整即可。 针式打印机670例! 懒了!不写多了! 写下主板芯片相对作用自己检查吧。 7024 电机驱动芯片 74LS05/06/07 接口芯片(不联机) D2091 打印针驱动芯片 E05B24 门阵芯片(打印数据整合芯片) LH5S86CN FLASH芯片(该芯片一般不坏,芯片一坏机器就如群魔乱舞什么故障都有了)再说下打印头维修 打印头的维修顺序本人认为先是检查针驱,然后再依次检查头缆、线圈、然后再检查打印针,最后通电测试!对于这点相信老资历维修员都有体会为什么要先检查针驱,这里对新手说明一下,因为针驱短路烧线圈。对于打印头故障EPSON针式打印机个型号都有了,比较偏门的故障现象:打印重影(比较少见吧,大部分是打印针穿错位了。有些人可能不信认为打印针穿错位了最后一根针肯定穿不进去,但我自己就出过这样的错误,一个好头就是因为手欠想把里面的泥清清,结果再装上就出现了重影故障,我又拆下来仔细再穿一边就好了),刮色带(打印针不归位或归位动作不畅所致,主要是复位弹簧老化力度不够。)打印发虚(造成该故障是由于针导片孔变大所致)

网友:
经验啊!!!!谢谢分享

yzz163 -1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