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p6120投影机无图象输出

楼主(2008-10-20):
客户是很久没用过.现在就是这样.开机图象只是空白.是哪里出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哪位师傅指点指点。投影机没修过。。跟灯泡有关系吗。。它是新的。。是放了一年多才用现在就是无图像输出。。

网友:
有亮燈嗎?如有應該就跟燈泡無關

网友:
长期没有使用,可能是受潮了,建议到专业维修点检修一下

网友(2009-10-04):
应该是信号部份出了问题

网友:
白屏,是成像部分问题多点。液晶没有上电也产生白屏。你如果不专业的话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