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修复一例

楼主(2008-10-20):
一长城电源无待机电压。拆开,发现有三个10V,1000UF,一只10V,2200UF电容鼓包,换掉,不行。再测,发现次级有两个IC,一个是3842,一只是5H0165R,是四脚的,后上网查它的参数,发现它第三脚是供电的。上电测,发现只有5H0165R的一只脚200多V,3842也没电压,试过换掉3842也没用。后从5H0165R的供电脚跑到300V电容那里,才发现有两旧电阻断了,一个180K,一个4.7欧姆,换掉后,测待机有电压了,试机,电源修复。电阻坏掉后,外表完全看不出,只能测。欢迎大家交流经验!

网友:
是长城的月光宝盒系列吧?这个系列的电源很喜欢用5H0165R的,电容也容易爆浆。建议全部输出的电容都换掉,特别是+12v的,否则容量下降会导致输出电压异常。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是IC坏了.

网友:
电容都是那种黑色的电容,可能是耐压值低的缘故,因为都是10V的,好像坏的那些都是同一厂家出的,其他不同颜色的电容,好像不同厂家的,没事,很有趣!

网友:
我有个金河田的电源300W的换了电容后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