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修复一例

楼主(2008-10-20):
今天碰到一台好像叫AST的显示器,开机黑屏,有高压声。前级视放芯片为TDA4886,用万用表测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再测后级视放芯片,用示波器测三基色输出那里波形和电压都正常。再量管座那里发现G1(栅级)有-180V,这显然不正常。沿线路向后查,它最后经一可调电阻连到高压包那里。在到可变电阻前有一支路经一电阻跑到一三级管,好像还有几个三级管的,发现电阻断开了,拆下一看,是几欧的电阻,后找一个差不多,比它略大的换上,开机,有显示了。这应该是CPU控制的亮度控制电路,断开后,亮度不能控制,G1有-180多V,就黑屏了。欢迎交流经验!

网友:
我的是白光栅无图像,示波器测无场同步的锯齿波,在STV9118那就没有输出了,等元件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主能否把  更换了多大的电阻说清楚一点,这样我们才更有效率呀。谢谢!

网友:
我用电源的4.7欧的电阻代了,原来的电阻看色环是红、橙、金,最后那个是误差,应该是2.3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