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一转就停了,电源开不起来!

楼主(2008-10-20):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了,电源开不起来!3.3伏待机电压正常。拔下12伏CPU 辅助电源插头。再插上电源。风扇开始转了,电源可以输送各种电压了。推测是CPU 供电电路的事。短路啊。我是初学者,怎么查出那个件短路的啊 !!! 拜托大家指教啊!

网友:
CPU供电MOS管

网友:
12伏CPU 辅助电源插头 对地短路

网友:
你先试下换一个 电源~~我试过有时候是电源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上管坏了,赶紧换吧。。。。

网友:
MOS管 或者北桥

网友: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助支持,我是新手刚开始学那,但我爱好啊。已经干了4年的网管,软件方面没问题了。以后多指教我啊 ,拜托了。有人崇拜歌星有人崇拜影星,但我崇拜你们,修好一块主板多有成就感啊,因为我爱好这东西啊,我的QQ81369661.没事联络我啊。

网友:
我这块扳子是英特尔865的,主板也是英特尔产的。经我检测有两个场效应管好像短路。各集之间都是0欧姆。但我还焊不下来^_^。真的是刚想啊。我把CPU12伏辅助供电拔下后,插上电源,风扇自己就转开了。我摸主板,发现北桥有点烫手啊,我还不能判断,是北桥正常的温度还是北烧毁啊。现在就这个情况啊。对865的CPU 供电电路还不是很熟。但我可以确定是2项供电^_^。怎么有8个场效应管啊,上4个下4个。上4个一个型号的下4个一个型号的。中间怎么有两个ADP 的小电源管理啊。大的电源管理的型号是ADP3168.怎么会有两个小电源管理芯片那???它们之间的电路图 我不知道啊。你们有熟悉865主板CPU供电线路的吗。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啊。怎么判断北桥的好坏啊?我现在是拔下CPU辅助插头,北桥通电了啊,怎么侧北桥好坏啊。那两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坏了吧?《就是下面个那4个其中的右边的两个啊》。我刚起步大家多帮忙啊!

网友:
试换电源,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源故障

网友:
不是电源的事  我排除了

网友:
几天了  我还没搞好那 ,经测是Q1短路。换了还是不行。IC没工作。IC 供电正常。没PWRGD信号。两个小的IC  ADP 的
供电正常,怎么没有大IC的控制电压怎么就给Q2  G极供12.24的电那?没给Q1的G极供电。并且过了段时间Q1又被烧,并连的那个Q1断路了,你说怪不怪。我现在查PWRGD信号,此信号电源8号脚已发出了。怎么跑这段线路啊,我这CPU供电到底怎么了啊   ????

网友:
先把供电管,用热风焊台吹下来量一下,再换电源IC

网友:
是ADP3180+ADP3418吧,四相供电的,

网友A:
mos 管 对地阻值 看是否正常
上下管 有个范围 是cpu 阵脚有关
是否短路那样测一下
电路图网上多的是 电感 电容 mos 管  小 ic  大 ic   连起来就是 cpu 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 管 对地阻值 看是否正常
上下管 有个范围 是cpu 阵脚有关
是否短路那样测一下
电路图网上多的是 电感 电容 mos 管  小 ic  大 ic   连起来就是 cpu 供电电路

兄弟说全了

网友:
把电源试一下,大部分这样的故障都是得意质量有问题。

网友:
是两项供电啊,不过是每项并联各两个Q1,Q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