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美A150X1液晶黑屏,联机绿灯亮。

楼主(2008-10-20):
求助奇美A150X1液晶黑屏,联机绿灯亮。
黑屏

网友:
一般换高压板 灯管

网友:
不行呀,我用另外一块高压板点亮灯管,不联机时是白屏,联机后又是黑屏呀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可能会好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