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在高分辩率下不正常

楼主(2008-10-20):
今天维修一联想769F4     CRT在800*600下正常在 1024*768下出现整个画面象锯齿形在颤抖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是不是你把刷新率调太高了

网友:
刷新率调太高是晃眼  这是锯齿波形在颤抖

网友:
这好象是行扫描部份有问题吧

网友:
更换二次电源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出问题模式所对应的校正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