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ST380011A 大面积坏道,目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8-10-20):
一块西捷ST380011A 8.11硬盘,CMOS能认(时间较长),一般硬盘工具不认,如PQ,diskgen,ghost...,效率源扫描有大面积坏道,包括0%-1%处,维修的目的:数据恢复.

请教列位大哥大嫂:下面我应当做些什么操作,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谢谢.

网友:
补充:效率源能够全部跑完测试.

网友:
再补充:硬盘没有明显的异响,但通电后拿在手上可以轻微感觉一顿一顿的

网友:
ST硬盘的报错,你用HIE,慢慢拷贝,他对这样故障的盘,有较好的效果。

网友:
坏道太多用PC3000修是不是没必要了啊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相信还是可以恢复的。。
朋友不要着急。。。。
  我先去看动画片猫和老鼠

网友:
都这样了肯定没希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无所谓,问题是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E江苏徐州这样的城市可能没有啊....

网友:
我在徐州做了两年,具我所知,徐州每一家基本都具备这个工具。不用担心、呵呵

网友:
80G,不清楚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大约需要多少M?

网友:
PC3K的DE直接搞定,做个整盘的镜像吧

网友:
我也有快希捷的硬盘,用效率源查,从0到尾都是坏道

网友:
有坏区只有用DE了,其它都没什么办法

网友:
pc3000 DE    前面有坏道,从后向前就行。

网友:
话不要说的这么毋庸置疑,XLY拷贝机,PCI3000-DE ATA0至ATA1拷贝,HIE,等等,都可以哦。

网友:
如果规律性的坏道。可能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
换磁头算了。估计肯定可以。

网友:
有问题的盘都可以找我的,我是杭州的,专修硬盘、取数据QQ:1042859772。手机:13105812168

网友:
不行。。打个专业恢复数据的试试。。。

网友(2008-11-19):
用别的试试
用media tool Professional试试

网友:
一顿一顿的,,估计你的硬盘磁头坏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