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

楼主(2008-10-20):
华硕z99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待机电流0.01,不上电的时候开关电压只有0.4V左右,按开关键没反应,但有的时候又可以,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我已加焊南桥了,故障仍旧.
还有T30的问题,代码跑83,电流上到1.2左右,但就是不亮,是内存没过吗?

网友:
T30好像内存就容易虚焊..这个好像通病.....华硕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lol :lol

本本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LID开关.

网友:
就是啊,你没排除下开关啊,先测下开关坏没坏

网友:
T30的是不过内存,机子的通病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