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吗?华硕915板子问题在线等啊!

楼主(2008-10-20):
华硕915板子  775的CPU  。。
本来是无法开机 诊断卡不跑码。。给CMOS放电后仍然不跑码而且无法强行关机。。
用最小系统法故障依旧 主板不跑码。。。
后来拿掉CPU后发现可以强行关机。。由于手上没有多余的U 所以无法确定是否CPU烧毁断路了??。另外种可能会不会是主板BIOS坏掉了啊!!!????

有经验的高手给个回复。。谢谢咯!!

网友:
为什么不把你测的各组电压告诉大家呢....那样大家都可以帮你出出主意.还有就是你可以摸一下各个芯片有没有发热....

网友:
偶是刚在学习阶段。。 测电压还不会啊。。惭愧。。

有没高手有这方面经验的告诉下啊  实在不行就只能送去电脑市场修了。。。

网友:
有高手在吗。。。。。??

网友:
送修吧,U坏的少,自己修会把故障搞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还是给专业的修吧。你要是刚学的。只看搞点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