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保存?

楼主(2008-10-20):
我有一块老主板BIOS不保存(断电后),但是插座如果连接在电源上就可以保存了,
如果拨下插座关机重启,开机就会显示BIOS需要重新设置,或按F1才能过,换了电池故障依旧。为什么呀,是不是电路不行了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跑COMS供电是否正常,中间有无电阻变大,电容漏电等.如果都没问题就是南桥坏了.因为COMS信息是存在南桥里面的.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前天点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