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USB不能使用

楼主(2008-10-20):
一块映泰P4TSP-D2的主板  USB不能用  试过用PCI的转接卡还是不能使用  各项供电都正常
那位高手遇到过相同的情况麻烦指教 一下 谢谢

网友:
供电正常..那也许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PCI转接卡兼容性不好!换块其他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