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是哪里短路呀?

楼主(2008-10-20):
845GL主板
长时间断电(15分钟以上)后,第一次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拔下20针电源线,再插上,能正常开机进XP系统,另外:给CPU供电的12V 四针接口不插也能正常开机,万用表测4针和20针12V供电线是相通,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怎么查呀?

网友:
补充下,拆下主板电池,短接+-极也能开机,为什么呀?

网友:
主板电池更换,问题应该解决。

网友:
刚换的新电池呀,测电池电压3。06V,电池座下有个二极管也坏了,也更换了

网友:
你开机后,立即按重启键。能开机吗?

网友:
1、你先换个好电源试下
2、如果不行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凸顶、漏液。
3、查待机、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4、你所说的“。。。测电池电压3。06V,电池座下有个二极管也坏了,也更换了。。。”?不会是把电容当二极管了吧?

网友:
回LS的坛友,以上都查过了:
1:电源无问题(更换新的试过了),
2:电容应该没问题(从表面看无凸顶、漏液等情况)
4:电容和二极管还是分得清的,确定是二极管
就你所说的第“3”点,不知道怎么查,怎么跑线路呀?
  开关键待机电压5V正常,RESET也能正常复位,3。3V

网友:
回青蛙玉子 :“你开机后,立即按重启键。能开机吗?”

不能开机
第一次通电不能开机,诊断卡无显示,重新插拔20针线后,可正常开机、关机,诊断卡跑到26所不跳码,能正常进XP,RESET重启正常,但诊断卡不跳码,还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