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怎样做的更好

楼主(2008-10-20):
请教高手接了几个本显卡或桥有问题一个加焊显卡一个做桥客户用了两天又回来了愁啊用的bga返修台是不是助焊剂有问题手工感觉不错啊想不通请教加焊能不能用松香感觉应该比助焊膏强不易氧化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
在我眼里.返修台最垃圾了..还不如我的风枪..

网友:
是不是你的温度控制的不好呢.我个人认为你是温度有点低...用几天可以有又虚了....你个人认为呢....个人意见,还有,用助焊剂用论谈里的那种进口的.我用的就是那种的.觉的还不错.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 觉得可以 用松香,价格便宜,我觉得好用 ,你 可以试一下,我就是 用的 松香,因为松香很容易和锡占在一起

网友:
不是给任何人一把刀他都可以成为武林高手的,技术是连出来的 慢慢来 慢慢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见议 值的借见

网友:
搂主就不知道有标点符号这个东西莫???看的偶晕头转向的

网友:
一般几千元的返修台很多人反映都不好用,我一直用风筒,司登利的那种,一般有铅板一个风筒,无铅板两个上下加热,除了超薄的板子一般都做的了,超薄的板子需要预热,做的时候把板子压好也一样做,做的时候感觉助焊膏还是好些,毕竟工厂都是用助焊膏的,用那种颜色发黄的里面没有气泡的最好

网友:
还是松香好  我就用惯了松香